探求机夹外梯形螺纹车刀图纸

楼主(2013-02-16):
大家新年好!
本人在工作中感觉用整体式的外梯形螺纹刀很浪费,所以就想自制一把机夹刀,所夹持的刀片为6*6的高速钢刀条。
要求有足够的刚性并有一定的弹性(以防扎刀),可将刀头旋转一定角度(实现法向装刀),整体刀条200长,使用时不须切断成小刀头。
我查了一些资料,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在网上我也找了一下,但没有找到现成的图纸。所以在这里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谁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图纸发一下。博采众长,可以做的更好!!谢谢了!!

网友A:
一直不明白法向装刀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种刀有现成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法向装刀是什么意思

法向装刀的意思就是由螺纹车刀两刀刃所组成的平面安装(或刃磨)成与螺纹牙侧曲面相垂直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刀有现成的卖

在网上没有找到哪里有卖的,请赐教。
另外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图纸,想看看别我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好的创意啊,谢谢!!

网友C:
楼主现在怎么加工梯形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怎么加工梯形螺纹的?

我们现在加工梯形螺纹所用的刀具通常是20*20的白钢刀条,通过手工刃磨得到。分粗车刀和精车刀两种,进刀方式根据螺距大小采用斜进或分层切削的方法。由于怕撞车,所以粗车时没有用硬质合金刀。加工40长的Tr32*6梯形螺纹一般17分钟左右吧。现在想做成机夹的弹性刀杆,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省材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法向装刀的意思就是由螺纹车刀两刀刃所组成的平面安装(或刃磨)成与螺纹牙侧曲面相垂直的状态。

还是不懂,请您上个图吧,简单明了一些,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懂,请您上个图吧,简单明了一些,谢谢您

这里的B图就是法向装刀,不过加工的是蜗杆,但和梯形螺纹差不多。谢谢!!

网友D:
买把三特的梯形螺纹刀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把三特的梯形螺纹刀就搞定了

哦,我在网上查看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D:
最近太忙,到单位看能把刀具型号给抄一下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太忙,到单位看能把刀具型号给抄一下传给你。

先谢谢你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象没有针对白钢刀的机夹也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B图就是法向装刀,不过加工的是蜗杆,但和梯形螺纹差不多。谢谢!!

这转了多少度啊,还是不大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转了多少度啊,还是不大懂

有实物图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物图最好了

对于梯形螺纹来说转了一个螺纹升用,对蜗杆来说转了一个导程角(相当于螺纹升角),实物图不太好观察,也不明显,有刀架和刀自身挡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