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把CAD里的三维实体模型转换到UG里?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2-17):
能否把CAD里的三维实体模型转换到UG里?请高手指教。

网友:
cad三维图导入ug也是三维线型的,不是实体或者片体的

网友:
为何用cad做三维
为何不直接用inventor

网友:
先用SW打开CAD的三维模型,然后另存为iges或者stp格式,然后可用UG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