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活顶尖,请教

楼主(2013-02-17):
厂里在加工一些细长轴时候,总是存在同轴度不行的问题,听说这个弹性活顶尖要好一些,还省点事情,不用反复调整顶尖顶的力量,哪位有关于这个东西详细点的资料,给讲讲。谢谢。

网友:
可以联系我,德国的顶尖,QQ1957211284

网友:
这可能已有别的原因吧,没有跟刀架吗,刀具角度的选择,走刀方向和走刀速度,吃刀量都有影响。

网友(2013-03-23):
弹性顶针作用不大的,你还是手动退普通顶针吧,顶的力道是手抓住就停,手松开就跟着工件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