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320亚德客阀体上工艺孔作用?请教

楼主(2013-02-17):
4A320亚德客阀五口两位双气控阀,其阀体上有一个工艺孔,表面用钢球密封,看剖视图内部孔道与P口相同,请帮忙看看此工艺孔(钢球封堵)的作用?参见下图:

网友:
应该是为了顺利复位设置的进气口吧。
这个我用过不过没仔细看,说错勿怪哦,呵呵

网友(点评):
一个是我想知道具体作用,另外我还想明白所有相关内部孔道的分布。用过几次,平常也接触,就是没有关注这块。

网友:
你把两边黑的卸掉,看看 一般都是直孔 。你就没白了。

网友(点评):
这的确是个办法,我也考虑过可能会与两端有关。只是眼下手头没有现货。

网友(点评):
经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这个孔一分为二通向两端,即分别都通到活塞与阀杆之间处,实为“呼吸口”。多谢

网友:
这是先导阀P口进气孔,你是烟台气动元件厂的吗?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研究所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点评):
曾在那里干了8年,早已离开了。关于这个进气口你能否说得具体点?

网友A:
工艺孔,工艺指的是零件加工时有些内部孔钻头不可能是弯的,所以加工后组装了,要堵上,与电磁阀工作没关系。AIR TAC气动设备部好用。

网友(点评):
我知道是工艺孔,但此孔及相通孔的具体作用我不清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孔,工艺指的是零件加工时有些内部孔钻头不可能是弯的,所以加工后组装了,要堵上,与电磁阀工作没关系 ...

相通的孔要具体看了才知道,看它通到哪里的,一般电磁阀内部孔是先导或者电磁阀没有弹簧复位,有一路气控制电磁阀复位的。

网友:
工艺孔内部气路与P是相通的,并且与到两端的气路交叉,所以气控阀动作是避免憋气,用于排气。因为我没见到无法详细说明。我们用的是电磁阀。这个牌子的气控阀没用过。

网友(点评):
方向和我理解的差不多。看来真的需要弄个实物看看了。多谢!!

网友:
你在烟台气动干了8年,没有接触过这个吗?

网友(点评):
10年前就不生产气阀了。平时只注意选型应用,没去注意内部这个细节。如果你知道,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