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2-17):
fx20mr     12v   1A  能否可行?

网友:
驱动电流大了,PLC的输出点输出才几百毫安,最好加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点评):
要加中继的

楼主:
加中间继电器 可以啊 怎么控制正反转 有直流接触器吗?12V 1A的

网友:
請找h型電橋電路

网友:
控制电机相序的顺序就可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關注~樓主不知道解決沒?

网友(2013-03-22):
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