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的齿轮箱在低速时老是出现嘎嘎声音,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2-17):
有一进口齿轮箱,最高转速30000rpm,拖动部分是一直流电机。在齿轮箱刚启动的时候,能够听到很明显的嘎嘎声,此时速度在100rpm左右,持续时间大约6-7秒,等速度上去之后声音就没有了。这种情况出现过很多次,有时候又没有,最近一次声音特别大,感觉地都在震动。给鬼子发邮件,鬼子也说不清楚。请教一下论坛的高手们,又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另:我刚才初步检查了一下,齿轮的状态较好,轴承用手盘动也无明显异常,但是感觉齿轮侧隙比较明显。该齿轮箱已经使用超过8年,总体状况良好

网友:
楼主好。最高转速30000rpm,不可能是滚珠轴承,知道是什么轴承吗?

楼主:
SKF的角接触轴承,30000rpm不算高.

网友:
可以利用仪器测试一下齿轮箱的振动情况,再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
会不会是自激共振.由于系统使用间长后哪个环节失效了.或是非线性振荡.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直流电机或者齿轮箱在低速的时候会出现爬行现象产生的振动?转速上去之后就没有了,但是启动时候声音巨大,现在都不敢试高速。。。

楼主:
另外:一般你们用于检测齿轮箱状态的是哪家的系统?SK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