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股软铜线导电量(载流量)! 盼高手赐教!

楼主(2013-02-17):
多股软铜线导电量(载流量)! 盼高手赐教!
常见的多股软线,2股线,3股线! 载流量是多少啊? 盼高手赐教

楼主:
小弟有一事不明! 我新买了一个电水壶,苏博尔的! 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线径迷惑了我!
1500W 的电水壶, 所用的3股线(L,N,PE) 居然是  3X0.75mm^2 平方毫米!
1.5KW ,220V 其电流应该是 12A, 0.75的多股线能用到12A 么?
盼高手赐教

网友(点评):
电磁炉2000W,220V,为什么电源线那么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我看【IEC国际通用电缆载流量查询手册】,GB类的也有。

网友A:
你所说的12A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1.5kw,220V,电流应当是6.82A啊!0.75mm2的线可通过6A 250V的电流和电压,电压是220V的话,用0.75mm2也能说得过去,这些厂家都是为了节省成本,你看一些便宜的热得快吧,1200W就用0.5mm2,用起来线都是软的,所以相比这个,你知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12A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1.5kw,220V,电流应当是6.82A啊!0.75mm2的线可通过6A 250V的电流和电压,电 ...

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1.5KW, 220V怎么能是6A

网友B:
呵呵,楼主呀,公式是不是搞错了。

通常10A电流就可以有2200W了呀,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呀,公式是不是搞错了。

通常10A电流就可以有2200W了呀,不是吗?

兄弟: 好人帮到底吧,你把计算公式帖上来吧;因本人是机械专业的,电气方面不怎么懂啊! 见笑了,呵呵

网友B:
呵呵,我也不懂,我也是机械专业的,电气有点迷糊。呵呵

你是不是纠结于有效值了。我知道通常家用的插头与插座一般是10A标准的,15A的话一般大一号,呵呵有的标准是16A,家庭常用的插不上,热水器或小些的空调会提示你用这种插座,再大的空调就要单接刀闸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不懂,我也是机械专业的,电气有点迷糊。呵呵

你是不是纠结于有效值了。我知道通常家用的插头 ...

插头的国标是 : 8A,10A,16A
中国的只有3种,民用标准

网友C:
1500/220=6.8A,家用的都是单相的,别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220=6.8A,家用的都是单相的,别想多了。

老师:
   单向的用电设备怎么计算? 您是电气专业的么? 俺不是啊

楼主:
求专家来解答啊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3-03-20):
引用 楼主:
插头的国标是 : 8A,10A,16A
中国的只有3种,民用标准

8A的没接触过
民用的多是10A、16A两种

开关就不一样了
有2A 6A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
   单向的用电设备怎么计算? 您是电气专业的么? 俺不是啊

功率=电压*电流
KW=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