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的算锥螺纹R是不是还用锥度的比例啊。。。。。。。

楼主(2013-02-17):
广数980TDb的算锥螺纹R是不是还用锥度的比例啊。。。。。。。

网友A:
R的定义:螺纹起扣处与止扣处半径之差,应该和系统关系不大

网友:
锥度左大右小R为负反之为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的定义:螺纹起扣处与止扣处半径之差,应该和系统关系不大

谢谢你朋友,,,是不是,,大径减小径等于结果的半径。。。。

网友(点评):
不是 是X的起点减终点坐标的一半就是R

网友B:
结果是半径值。

楼主(2013-03-20):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半径值。

谢谢你朋友,,,,可以喝你成为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