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需攻关难题!

楼主(2013-02-17):
我们在加工小孔深钻过程中,需要一套能监测钻孔位置与轴心偏差的仪器或设备,钻孔直径范围:φ3-φ30;钻孔深度:100-25000mm。有意与社区专家共同攻关!谢谢!

网友A:
“非开挖钻机”跟你说的这个有点相似,在该钻机的钻头内置有一个发射器,这个发射器最好的据说是日本的“月石”牌,就这个小仪器比整台钻机都贵,里面装上电池,随钻头深入地下十多米深,地面上的探测仪根据发射回来的信号,能计算出钻头的深度、钻头的方向角及转角等姿态信息。楼主不妨了解下,我了解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点评):
不错的信息,谢谢!但恐怕精度方面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以后说不定能用到。

网友:
吃钡餐,冷却液里加入钡粉,容易被X-探测到。

网友:
就涉及到你的要求是开环闭环了,只是需要监测,我想3楼的就可以的。

网友:
看楼主说的意思应该是闭环控制,跟踪、反馈,还要补偿吧,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开挖钻机”跟你说的这个有点相似,在该钻机的钻头内置有一个发射器,这个发射器最好的据说是日本的“月 ...

按您说的,应该是陀螺系统。从原理上说,没有问题。
至于在性能和经济指标上,就得LZ辛苦了。
绝对值得一做,绝对是高新技术。我觉得够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