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焊接变形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3-02-17):
公司的产品有很多焊接结构件,经常产生变形超差,引起技术和生产互相扯皮争论不休;哪位大侠能够介绍一下影响焊接变形的因素有哪些?或提供相关的资料,特此感谢。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
什么样的焊接件? 上图

网友:
因素很多,我就数数我了解的,
1.焊合件的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使焊缝比较对称分布。是否减小了焊缝的长度、宽度等。焊缝位置不同也可产生不同的影响。
2.构成焊合件零件的尺寸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么在下料时是否在公差范围内。
3.焊接工艺不同,选择焊接的方法,是否有焊接前预热、焊后加热等,在施焊时,同样产度的焊缝,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效果,理由分段退焊法,跳焊法,交替焊接等。焊接时是否进行了有效固定,限制其变形,虽然这样做会产生一定的内应力,但是确实可以避免焊合件产生较大变形。
等等

网友:
焊件变形时必然的,控制的再好对于有精度要求的零件基本都不行。
你想想那么高的温度,各种因素一作用,哪能不变形。
一般对于加工面,采用先焊接,冷却应力释放后再加工,不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