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设计中,怎样解决有些零部件不是从X Y Z零点画起的问题?

楼主(2013-02-17):
自上而下设计中你们是怎样解决有些零部件不是从X Y Z零点画起的问题?比如有些零部件根本不平行于主视或府视或左视。。。。。总之出来的工程图不正!

网友A:
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出工程图之前,重新设置视图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出工程图之前,重新设置视图方向。

试了一下还是没有搞明白,能抽空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设置好视图定向,以哪个为基准。慢慢形成习惯,这样就方便于后面生成工程图什么的。这个必须是手动的,同时也是作图的规范之一,软件上也可以解决,但个人认为不能完全依赖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没有搞明白,能抽空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解决的。当然规范化建模为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解决的。当然规范化建模为首选。

谢谢!

网友(2024-10-25):
规范化建模,是很需要的

网友:
也就是零件在位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