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机床加工尺寸跳怎么办?

楼主(2013-02-17):
如题
     后置刀架斜身导轨,在加工内孔时  尺寸来回加减3丝的跳怎么办呢?
       刀架曾经撞刀过,亲们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
撞击了找售后给你调调吧

网友:
大修,机床重复定位出现了问题。

网友:
用千分表打一下中心调一下就解决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丝杠间隙的事情

网友:
可以是撞后对X向丝杆有弯曲现象,先调整轴承间隙,再不行换X向丝杆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