錾子刃磨,求助

楼主(2013-02-18):
请问长方形的錾子刃磨,尖錾的刃磨的角度要求,方法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在砂轮上刃磨,要用白砂轮,磨的时候多沾水,不要磨糊。楔角根据要錾的材料来定,錾铜材、铝材,錾子的楔角为50-55°,软钢60-62°较硬的钢和铸铁65-68°要将刃口磨的与錾子的轴线垂直,正反两面要对称一致。錾子的尾部,如有翻边,需要磨掉,过度要圆滑,不要有尖角,防止锤击时錾子的尾部崩出铁渣打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