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了解耐高温的金属吸盘,热态金属900度

楼主(2013-02-18):
有哪位高手知道耐高温的金属电磁吸盘,热态金属900度。

网友:
汽车的A、B柱等高温金属板材冲压?
高温板材冲床上下料机械手难点
1、 板材温度达到800℃-900℃。无法使用常见的真空吸盘作为抓取主结构,只能采用金属手指抓取;
2、 板材薄。只有0.9-1.5mm厚的板材,在高温下变软,拉伸强度变小,无法采用刚性夹持;
3、 速度要求过高。从炉内出来的板材要尽量保持高温状态,直至冲压完成,而从炉内出来的板材每秒钟温度会下降几十度,所以要求机械手要以超过1米/秒的速度完成抓取任务。
4、 板材形态不规则。板材形状通常都是以轴线对称的类矩形,但边线是无规则曲线,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使用三爪气缸等成型产品。
5、 尺寸受限。冲压机床上下模具间的空隙很小,所以,抓手末端高度被限制在一定尺寸下。板材从炉内出来时辊子传动,使抓取方式再次受限。而炉具与冲床之间的距离需要尽可能的小,以节约运送时间,这样限制了机械臂的尺寸,在必须满足行程的情况下尽可能小。

网友:
  在这么高的温度下,是可以采取炉内吸的,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不过,吸的不是金属板材,而是玻璃。但吸浮装置不能移动,而且结构复杂,成本高昂!
  如果是用电磁吸盘吸高温金属薄板的话,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但吸盘与高温金属要有隔热层,不能让传导及辐射的热量影响电磁吸盘磁力,这也应该是 一个技术难关,还没有见过真正应用的实例。
  现在不清楚楼主吸900度的热态金属是在炉外还是在炉内?又用作做什么?

网友:
900度的高温,看要吸什么件了,闹不好制造件会发生形变。而且没听说国内做这么高温的电磁吸盘吧

网友:
有这种东西,可以特殊设计,

高温场合,一般是用高温机械手取出来,我设计1200度炉子内使用的,有成熟产品,

电磁吸盘不能用,要就只能用真空吸盘,吸口是耐热钢加水冷的,有一个‘软圈’密封,这个是特殊结构,

抽吸系统是容积的,类似大型的蛇形管,内水冷,靠气缸带动,产生真空,

需要这个,可以特殊设计制作,都不是问题,只是比较贵,国外有产品,你也可以引进,鬼子使用温度比你这还要高,也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是有这个东西,但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明白;998说的这个特殊结构我也没有想明白“软圈”应该是金属的吧,而且是弹性软圈。

网友:
就是这个装置!

网友(点评):
类似针筒,气缸带动抽真空?水冷的话密封还顶得住,不然没办法。

网友(2013-11-04):
更新资料:美国PHD的高温抓手可以实现高温900摄氏度抓取的需求。

网友(2015-06-10):
确实不容易

网友(2017-10-13):
学习 这个高温吸还能再讲解一下吗?

网友:
哇塞,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