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日本原理图图纸,我们就国产化,机床电气元件选型请教

楼主(2013-02-18):
本人刚毕业,目前单位就我一个人搞电气的,所以很多事还望各位前辈指教。

现在就是有一份日本机床电气原理图图纸,我们就想让它国产化,就是把图纸上的日本电气元件换成国产的或者合资的,日本的电压是200V而我们中国的是380V的,我现在就是根据图纸上原来的元件的参数选择相对应的国产的元件,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三相220伏吗?

网友(点评):
控制元件应该是单相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相220伏吗?

额。。。机床不是接的都是380V的电吗?比如到照明的时候才用变压器变成220V 吗?

网友(点评):
机床照明用的是36伏安全电压,控制线路采用单相220伏,主机动力线采用三相380伏。所以我不明白你说的220伏是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点评):
36V已经不是安全咯,新国标是24V了。

网友:
控制线路 220V 安全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机床不是接的都是380V的电吗?比如到照明的时候才用变压器变成220V 吗?

我没有说用220V,我是说日本200V,您是不是说的这个

网友(点评):
看了楼下的知道是三相200伏,国内没有这个等级的,要转换成三相380伏。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问题。我们以前给松下做设备,不同的车间有三相200V的,也有三相380V,控制电路一般用24V,主要问题在在动力方面,特别是在有加热元件j时,一定要根据电压选好功率。根据原理自行设计就好。

网友:
只要环境允许,电路器件成套设计改造,原理上是可以的。现在国内的一般低压电气产品相对来说已经能满足一般的设计需要了。主要看有没有特殊的电气元件。

网友B:
其实挺简单的一活

网友:
电流容量够了,工作电压该380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挺简单的一活

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