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简易轴承设计求教

楼主(2013-02-18):
参照自行车中轴结构设计的一个简易轴承,没有保持架,用直径5mm的滚珠,请教大侠们:与滚珠配合的滚道圆弧应该为多大合适?
目前滚道半径为R2.75,运转还算顺畅,但是内圈可以向上提起1mm左右(感觉,不是实测值),若将上下圈连接柱消减0.5mm再上螺钉则卡死,不能转动,现在纠结于滚道半径为多大才合适,请高手不吝赐教
目前运转起来噪音较大,请教降噪方法
附上图纸,为需要尺寸的大侠提供方便(材料目前为304,后期欲改为9Cr18,做热处理)

网友:
请问二楼的内容出自哪个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不好使,按照公式算出来的曲率再加工出来的滚道,滚珠根本装不进去,更无法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容出自那本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不好使,按照公式算出来的曲率再加工出来的滚道,滚珠根本装不进去,更无法转动

是不是装配有问题?

网友:
如果设计没问题,那就是装配不好或是加工尺寸达不到要求。你可一点点垫高试出适合尺寸。
另外,自行车滚道R角,比滚珠的大。而且轴向可调,径向就会自动对中。所以比你好多了。

网友(点评):
R角应该大多少?可否请大侠出个示意图详细描述一下自行车中轴的结构?

网友:
别用这个了,逛量1mm还能用!

网友B:
主要是寿命,肯定不会长的,
量大,轴承公司可能会接,要不自制,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寿命,肯定不会长的,
量大,轴承公司可能会接,要不自制,没意义

多谢关注,目前打算放弃这种方案,寻找回转支承了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机器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数控车和磨

网友(2013-04-27):
你这个东西就是回转支撑,江阴的华方、凯迈,还有安徽马鞍山的环球传动都有卖的。如果是自己玩兴趣,或者大批量生产,可以考虑做,如果仅仅使用,搞懂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等待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