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纹上因磕碰受损,但止通规检查合格,请问有没有什么标准来评判定它是否合格

楼主(2013-02-18):
   一个零件的罗纹上因磕碰受损,但止通规检查合格,请问有没有什么标准来评判定它是否合格?

网友:
一般都是用通止规来检验的
这种情况下,一般又会以外观不合格作为理由

网友:
可以判合格,也可以判不合格。取决于客户要求。
因为螺纹功能还是好的,如果要求不严格,可以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