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宝塔头,外径最小是13mm 最大是15mm,与多大管径匹配?

楼主(2013-02-18):
本人在做气路单元过程中,遇到一点小问题,请教于各位:
我有一个宝塔头,外径最小是13mm 最大是15mm,与多大管径匹配?再者,我在机械手册等书上也没有查到相关的标准,能否提供相关标准的书籍或其他资料,谢谢!

网友:
应该是内径Φ14的软管

网友:
内径13,外径16的气管,软管PU才用宝塔接头。如果是16的气管,楼上壁厚1个没见过。

网友A:
SMC尼龙管,内径13mm,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很多,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内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MC尼龙管,内径13mm,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很多,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内径。

GB /T 9575-2003
idt ISO 1307:1992

网友(点评):
下来用用 一直都是买的接头和管子 具体的参数真没细细研究

楼主:
学习了。我们使用的是PARKER的聚氨酯管,外径相对比较大;

网友:
路过了,长点见识了,这方面真没遇到过

网友:
先说宝塔头是啥

网友(2013-12-29):
什么叫宝塔头?学名叫啥?

网友:
1/2"软管!

网友(2019-08-07):
引用 网友A:
GB /T 9575-2003
idt ISO 1307:1992

这不是没有内径φ13的规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