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三爪加垫片精确车偏心工件的方法

楼主(2013-02-18):
大家好,我最近在三爪卡盘上加垫片加工偏心件时,发现既使偏心找的很准,但只要一上刀车,就会有0。05左右的位移。这种现象显然是切削力(断续切削状态)使工件位移了。
如何克服这种位移呢?我采用了弧形垫片及工件上做出工艺台阶的措施,效果还算好。但现在我不想用工艺台阶了(因为竞赛时可能结构不允许),并且还不想待偏心部分车圆后再找正一次。白钢刀也用了,以减小切削力。
所以想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保证车后的偏心距不发生改变。

网友A:
公差多少啊,小刀点试试有没有改善

网友B:
用线切割做一个偏心套
我们的偏心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半圆形的,好像月牙

网友(点评):
圆的啊,线切割一个偏心孔

网友(点评):
人家是竞赛,不给用偏心套的

网友C:
是轴向偏移吗

网友D:
三爪做偏心活是不好搞,四爪就很方便了。
PS:又是蛋疼的比赛。实际生产中谁会这么搞?不被BOSS喷死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多少啊,小刀点试试有没有改善

公差正负0.015,小刀也试过,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爪做偏心活是不好搞,四爪就很方便了。
PS:又是蛋疼的比赛。实际生产中谁会这么搞?不被BOSS喷死才怪。

是啊,参加比赛给我们做了不少限制,一些在生产中的好的方法不能使用。
三爪与工件外圆接触不好,不如四爪稳固,但比赛时是不可能这样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线切割做一个偏心套
我们的偏心轴都是这样做的

比赛时这种方法是绝对不允许的,只能用三爪加垫片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轴向偏移吗

工件加工的要求是径向的偏心,而加工过程中的偏移不完全是轴向的,也有一些径向的移动,总之不确定移动多少。总的来说有5丝左右吧。

网友E:
是不是三爪与工件表面没有完全接触,垫的时候用点软材料排除。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三爪与工件表面没有完全接触,垫的时候用点软材料排除。不知道对不对。

不能垫,那样更容易位移啊

网友F:
三爪卡盘定位精度有那么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爪卡盘定位精度有那么高么?

定位精度是靠打百分表获得的,可以花点时间做到高的偏心精度,但是关键是一车削受力,工件就位移了。如何不让其位移是关键。谢谢!

网友F:
没看到不好说,也许一开车就跑了,但也不敢确定,可以在低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不好说,也许一开车就跑了,但也不敢确定,可以在低速试一下.

通常低速车削时切削力比高速时大,但车偏心时的冲击频率会小些,估计作用不大,试一下再说了,谢谢!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车床,你找的再正也没用,0.015的公差,车床主轴都没这么高的精度。跳动量就超了,别的都是扯谈!

网友:
进来学习的,虽然不接触这块,但还是想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都是牛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车床,你找的再正也没用,0.015的公差,车床主轴都没这么高的精度。跳动量就超了,别的都是扯谈 ...

用的是沈阳的CA6140 ,普通精度级别,加工精度为精车外圆0.01,精车外圆圆柱度为0.01mm/100mm,如果主轴间隙小,没有主轴位置的漂移的话,达到0.015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今天通过一些方法,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车后的偏心距误差与之前的相差只有0.005了,但具体是因为巧合还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还有待于我今后几天的验证。谢谢!!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这几天的积极参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时刻好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爪卡盘定位精度有那么高么?

夹具的定位精度通常是一批工件依次放在夹具中,其位置的重合程度,也可以理解为重复定位精度。而已经夹上的工件的位置就是唯一的了,可以通过不同的找正(找正也是定位)方法将其确定在一个理想的位置上。所以说三爪卡盘自身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太高,但通过找正是可以获得理想的位置的,但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关键看操作者的水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三爪与工件表面没有完全接触,垫的时候用点软材料排除。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情况12楼提过,我当时不赞同,但是想想也可能有点武断了,估计垫什么材料是关键,是铜皮还是砂布,或者是其它的什么呢。估计软的东西不行,因为以前加铜皮就不行啊,好走位。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12楼提过,我当时不赞同,但是想想也可能有点武断了,估计垫什么材料是关键,是铜皮还是砂布,或 ...

我觉得还是硬点好,垫片淬火后磨平试了看看!

网友H:
什么比赛?比赛图发个看看啊!

网友I:
是不是可以考虑分两步车削,第一次当快要车出时卸下工件重新找正。但这样耽搁时间不说而且也跟工件的形制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比赛?比赛图发个看看啊!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市级选拔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可以考虑分两步车削,第一次当快要车出时卸下工件重新找正。但这样耽搁时间不说而且也跟工件的形制也 ...

你说的很对,是耽误时间,而且形状有时也不允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比赛?比赛图发个看看啊!

是暗题,没有给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还是硬点好,垫片淬火后磨平试了看看!

我们没有淬火和磨平的条件!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垫,那样更容易位移啊

你试试吧,我以前就这么加工的,垫一张或两张纸,排除三爪和工件的间隙,现在你的可能是点接触,夹紧力不够。

网友:
这种方法车偏心太老土了,弃之吧。

网友J:
其他办法的有的,但比赛估计只允许使用垫片法。
 垫片法并不是不简便,而是要求太高,故 作为基本操作技能比赛。
  其实当年是根据需要携带的工具清单,基本就把零件图画出来了,别人还是第一次加工的时候,已经是在心里加工几十次了。
    希望几个关键点你能好好把握。 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试吧,我以前就这么加工的,垫一张或两张纸,排除三爪和工件的间隙,现在你的可能是点接触,夹紧力不 ...

好的,谢谢您了,我试一下。以前我们找正工件,也是有垫纸的方法,打偏心也用过。现在关键是找得再正确,一车就好位移了。现在我增加了一个顶块,用后顶尖顶住工件,有一定效果,但要求较高,不太简便,明天我试着多加几张纸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他办法的有的,但比赛估计只允许使用垫片法。
垫片法并不是不简便,而是要求太高,故 作为基本操作技能 ...

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现在我增加了一个顶块,用后顶尖顶住工件,有一定效果,但要求较高,不太简便,明天我试着多加几张纸看一下。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现在我增加了一个顶块,用后顶尖顶住工件,有一定效果,但要求较高,不太简便,明天 ...

没有用纸 的方法!
   用铜皮才是正确的!
      具体的要用不同的压力调整偏心量。   书上没有, 我是这么干的。0.02 可以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用纸 的方法!
   用铜皮才是正确的!
      具体的要用不同的压力调整偏心量。   书上没有, 我是 ...

谢谢您的回复,首先祝您元宵节快乐!
用铜皮和纸我都试过了,是可以精确的控制上0。02以内的偏心量,但是一车削就在切削力的作用下位移了,位移量大概有5丝左右。这是最头疼的事,也是要解决的事。现在我们通过摸索,采用了弧形垫块加辅助顶块和用高速钢刀(前角和刃倾角都磨大点)粗车的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找偏心时基本控制0线,而车后的变化在0。02以内。基本满足了要求。目前还在摸索其它的方法,如改垫铁皮等。
十分感谢近段时间以来大家的帮助。如有心得,一定与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首先祝您元宵节快乐!
用铜皮和纸我都试过了,是可以精确的控制上0。02以内的偏心量,但是 ...

是不是每次的压紧力不同?
   你说的情况很少见,变化0.02mm是可能的。
     比赛基本都有偏心,也只能用垫片,但更大的误差真没见过,估计是预压力变化了。
          另, 有打表的照片吗?打表方式不同,误差会大的多很多。

网友:
你这个要求高,就±1丝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