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行车爬坡时候费力的问题

楼主(2013-02-18):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自行车不在前轮处设置一个向脚踏板一样的用手摇也可以产生动力的东西  这样骑起来就会轻松很多。。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46440199717088

网友A:
你的胳膊比大腿粗吗?手主要把持方向。再说了,爬坡不费力难道下坡费力?
纯TX,无恶意。

网友:
上坡的时候你的手肯定是没有闲着的
手紧握车把 是让腿发挥更大的效果

上陡坡时 看看自己能不能单手扶把骑上来
呵呵

网友:
本质上讲,爬坡就是费力的。只是设计上怎么把力分配,让人“省力”。个人浅见,自行车的传动机构应该已经很成熟了。如果增加手部动力的话,综合性能肯定下降,而且手部力量一般的话,增加出来的力,估计也就刚好抵消增加重量所产生的阻力。另外,机构复杂了,故障率也增加,成本也少不了。

网友:
自行车很普遍,可是真正搞原理,还真不简单

网友:
不全面体验产品,有时会让大家觉得你很逗。
当然,事后想起来,自己也挺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胳膊比大腿粗吗?手主要把持方向。再说了,爬坡不费力难道下坡费力?
纯TX,无恶意。

手把握方向问题可以向残疾人那种手摇式的车借鉴。。。他们貌似一般用手摇一边控制方向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手把握方向问题可以向残疾人那种手摇式的车借鉴。。。他们貌似一般用手摇一边控制方向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爬坡是肯定费力的
功率一样的情况下,速度慢,驱动力就大
一般的自行车,都是在上坡时人要用大力气——增加功率
而变速自行车,都是换低速档——同样功率的情况下,驱动力大,速度小。
这个和汽车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