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产品做出来就是在我画红线的地方老是裂一条边出来

楼主(2013-02-19):
为什么我这产品做出来就是在我画红线的地方老是裂一条边出来!然后我把拉伸油弄很浓他还是会!但我把拉伸油弄浓之后把料晾干了在做他就勉强能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缝隙太大,干燥收缩不一致

网友:
R角缝隙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隙太大,干燥收缩不一致

哪个缝隙太大?R角吗?为什么我把拉伸油弄浓后压力要放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缝隙太大?R角吗?为什么我把拉伸油弄浓后压力要放大很多?

油浓了,粘性就大,流动性就没那么好吧,所以压力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浓了,粘性就大,流动性就没那么好吧,所以压力大增。

但是油稀了又容易破

网友:
圆角加大一点看看吧!或者加热一点再拉。

网友:
是不是夹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