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想想这产品要怎么做?

楼主(2013-02-19):
我想做个3公分的圆球两边分别冲个2公分的孔,这两个孔是要插根管的,产品的材质是不锈钢023带磁的!请问我要怎么做好呢?

网友A:
最好钻孔,冲孔会引起钢球变形

网友:
3公分的圆球两边分别冲个2公分的孔

网友:
这不有点和球阀中的阀芯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钻孔,冲孔会引起钢球变形

那那个球要怎么做

网友B: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锻造一次性成型,然后再加工外球面。

网友:
锻造是个好办法

网友:
锻造后,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锻造一次性成型,然后再加工外球面。

怎么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