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皮带与丝杠伺服的速度比较

楼主(2013-02-19):
数控机床类的机械产品驱动方式常见的三种,丝杠伺服,皮带步进,或者齿条。在相同的条件下,抛开实用范畴。皮带的运动速度是不是会比丝杠的运动速度快?伺服的速度会不会比步进的运动速度快?

网友:
理论上皮带可以做到比丝杆快。丝杆螺距一般是10、20、5、2而带轮直径一变大线速度就可以成倍增加

网友:
皮带和丝杠,适用情况不同的吧,也不单单是速度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