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钣金怎么下材料,购买直的,现场弄弯,还是弧形的?

楼主(2013-02-19):
要焊接成上边那样的,钣金怎么下材料,购买直的,现场弄弯,还是弧形的,?谢谢!

网友:
从图上看,4个子件组成,钣金比较简单的东西了,整板开料(不知道厚度是多少,仿形割,火焰切割),折弯,圈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拉伸成型貌似是最理想的,呵呵。

网友:
直的就行了 我这用氩弧焊 边点焊边折弯 成形后 走一枪

网友:
当然也要看 厚度 厚了手工折不动  那还是要机械折成形

网友:
直接下直料,折弯焊上去就OK

网友:
可以的话整个直接拉伸出来(要根据你对材料选择,加工工艺等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