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圆弧螺纹车床程序应怎样 编写?

楼主(2013-02-19):
求指教    这段圆弧螺纹车床程序应怎样 编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没大侠进来吗?

网友A:
用多条直线螺纹代替圆弧,越多越接近,还要写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多条直线螺纹代替圆弧,越多越接近,还要写出来吗?

请教一般这样的程序是用软件编的还是人工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条直线螺纹代替圆弧,越多越接近,还要写出来吗?

 额   这倒是没有试过!   那  那样子加工一件时间不是要好久。好像没有什么效率啊!

网友:
我觉得,先车外圆,然后车罗纹的时候X轴像车R一样进刀,慢慢来应该行,

网友:
不知道大家仔细看了没有,这个图示的螺纹不仅分布在凹圆弧表面上,而且牙型的纵向对称线也是始终和圆弧母体是垂直的(就这一点就很难编程处理了)。如果没有后都的要求,倒是可以利用宏指令和圆的方程及梯形螺纹的斜进法,采用G32指令进行直线拟合加工,但是有一定的误差。关键是现在牙型的纵向对称线也是始终和圆弧母体是垂直的,手工编程相当麻烦了。也许在车削中心上加工的,期待有高手能给出详细的编程方案和程序。谢谢!!

网友C:
程序是没有人会给出的,问了也等于白问

网友(点评):
坏蛋师傅 新年好

网友(点评):
枫儿新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没有人会给出的,问了也等于白问

这位大侠是专门干这个的,不过这是人家吃饭的家伙,人家不会轻易教别人的,怕砸自己饭碗,谁叫社会就是一招鲜吃遍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没有人会给出的,问了也等于白问

坏蛋哥好!

网友(点评):
毛老师新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大侠是专门干这个的,不过这是人家吃饭的家伙,人家不会轻易教别人的,怕砸自己饭碗,谁叫社会就是一 ...

这位兄弟沒说对,这东西我是从来没去研究过,在我眼里是个难关,这东西叫环面蜗杆或二次包络蜗杆,要跟据实际要求决定叫法,反正烊子长的差不多,会车这个外型的人有几人会,不过要会修型并能修合格的人那就少了,这论坛据我所知能把型修好的只有老蒋一人,呵呵,我不靠这东西吃饭,我只是说了句实话,真有兴趣就慢慢研究吧,有句话说的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现在伸手党太多,开口就要程序没人会告诉你的

网友(点评):
手机号码多少?内信

网友(点评):
...问你的手机号码啊。。。以后多联系。

网友F:
如果不修形的话我可以告诉不你G32十G02。以中间齿算出起刀点用宏程序就行

网友:
这样的图别人也给不了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蛋哥好!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网友(点评):
一生好,红包没得!

网友(点评):
汗,书包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修形的话我可以告诉不你G32十G02。以中间齿算出起刀点用宏程序就行

G32+G02又是怎么用啊?  没有用过  请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G32+G02又是怎么用啊?  没有用过  请指教

你要是公司需要加工这个产品,你可以联系我,要是你私人想玩这个,你也可以联系我......QQ 309405549

网友(2013-10-20):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公司需要加工这个产品,你可以联系我,要是你私人想玩这个,你也可以联系我......QQ 309405549

请问这个如何修形,告知原理就行了,是用宏程序吗?

网友:
应该用宏程序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般这样的程序是用软件编的还是人工编的啊?

可以用宏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没有人会给出的,问了也等于白问

我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条直线螺纹代替圆弧,越多越接近,还要写出来吗?

要啊,不会编!

网友:
加工此工件时,已知椭圆方程为:( )螺旋线的导程为7.5㎜,槽深为3㎜,槽宽为6㎜。车螺旋槽时用R3的成型刀宽加工。加工螺纹时刀具延长7.5㎜和车过7.5㎜。
加工起点的z值坐标为18.75mm
加工螺纹起点的X轴坐标为:
X= =56.995㎜
起点直径:(56.995-(60-40.5))*2=74.99mm
程序编制如下:
O0005;                   (加工主程序)
G99 T0101;               (转进给)
M41;                     (换主轴低档)
M03 S60;                 (主轴正转)
G00 X100 Z-10;           (靠近工件到加工起点)
#1=-0.5;                 (#1变量为第一刀的切深)
N10 G65 P9012 C18.75 K0.8 D-18.75 E#1 U-19.5 W-11.25 ;(宏程序非模态调用,并赋值C(#3):起点的Z值;K(#6):Z方向每次的递减值;D(#7):终点的Z值;E(#8):切深;U(#21):圆的原点在工件坐标系中X轴的坐标值;W(#23): 圆的原点在工件坐标系中Z轴的坐标值。)
#1=#1-0.2;                (变量切深每次递减0.2mm)
IF[#1GE-3] GOTO 10;      (切深判断,当切深大于等于-5时转移到N10程序段)
G00 X200 Z10;            (加工完毕退刀)
M05;                     (主轴停止)
M30;                     (程序结束)
O90012;                  (用户宏程序名)
G00 X[74.99+#8] Z7.5;       (进刀到加工起点)
N1 #3=#3-#6;             (Z值递减)
#30=SQRT[3600-#3*#3];(计算每部X值的坐标并赋值给#30)
G32 X[[#30+#8+#21]*2] Z[#3+#23] F7.5;(螺纹插补,并进行坐标转换)
IF[#3GE#7] GOTO1;          (终点判断,如果终点Z值大于等于#7,则转移到N1程序段)
G00 X100;                  (径向退刀)
Z7.5;                      (轴向退刀)
M99;                       (宏程序结束)
注意:
工件的原点选在了螺纹的右端面,因为该图不完整,如果选的原点不再螺纹的右端面需要改正O0005程序N10中U和W值和O90012中进刀起点和退刀起点。
加工时由于各种机床的性能不同需要改正工件的转速或者调整机床的一些必要参数,否则可能产生乱牙现象。

网友(点评):
模拟过吗?

网友(点评):
IF[#1GE-3] GOTO 10; (切深判断,当切深大于等于-5时转移到N10程序段) 到底是-3还是-5

网友(点评):
你的程序 G32只过去 不回来的吗?

网友(点评):
我自己没看懂,也没去详看,前段时间有个网上看到的就摘录下来了

网友(点评):
我有空去模拟下。。。

网友:
不会,正在学编程

网友:
大家还是不要问了,自己去研究!天朝最缺知识产权保护。所以不要废话

网友:
用车床做很快的,走圆弧就好了,不过转速和进给要算。

网友:
转速低进给快,不会算就试车一条通样螺距的普通螺纹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要穿很大的力啊
设计是好的、但是加工就难了

网友:
圆弧好写程序,就怕螺纹也要走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