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维修保护之“新油等于脏油”。

楼主(2013-02-19):
发现一些客户在系统更换上新油以后,便高枕无忧。事实上,新油并不等于干净的油液。因此,大家应建立新油是“脏油”的概念,如果在油箱中注入10%以上的新油液,即应换上冲洗板,启动油源,清洗24小时以上,然后更换或清洗滤油器,再卸下冲洗板,换上伺服阀

一般情况下,长时间经滤器连续使用的液压油往往比较干净。因此,在系统无渗漏的情况下应减少无谓的加油次数,避免再次污染系统。

BY 704研究所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 要不真的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
是这样的,原装油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 要不真的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嘿嘿 有问题共同讨论

网友:
书本上学习不到的,经验啊

网友:
是这样的,我从事的铁路机械设备里面添加新液压油都要长时间过滤达到一定标准了才安装液压精密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