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零件怎么焊接

楼主(2013-02-19):
见图1和图2,图1零件沿红线剖开即为图2零件。请高手师傅帮忙看看图2画圈出用什么焊接方法比较合适,另外要注意焊接时的温度最好能控制在400℃以内,否则温度过高就会影响零件的性能,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你说焊接时温度最好控制在400°,是整个焊件,还是焊缝及其附近?如果是焊缝,我个人认为钎焊。

楼主:
焊缝及其附近

网友:
什么材料?尺寸?焊接深度和其他的要求呢?

楼主:
1、材料为不锈钢和软磁材料;
2、杆子直径为1.8mm;
3、杆子和孔之间有0.1mm的间隙,深度不小于4mm,希望将焊料融到间隙里固定两种零件;
4、要求温度不能太高,最高不超过700度,否则对软磁材料热处理了影响性能。

谢谢指教!!

网友:
钎焊很容易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1、材料为不锈钢和软磁材料;
2、杆子直径为1.8mm;
3、杆子和孔之间有0.1mm的间隙,深度不小于4mm,希望 ...

带磁性的材料我就无能无力了。。。

网友(2013-07-07):
好像只有钎焊这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