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水银压力计的精度为什么是3.75mmHg(500Pa) ,而不是最小刻度2mmHg?

楼主(2013-02-19):
猜测原因有两个:
1 刻度之间的距离不是2mm;
2 因为液面不平。
 请高手给一个权威的解释。谢谢!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玻璃本身因为气压和温度的原因,也有会微小变形

网友A:
可能不用想那么复杂吧,精度就是凑个整数500pa,即0.5kpa

网友(点评):
想要一套压力标准,一是测量,二是标定精度为+—2mmHg的压力检测装置。

楼主:
刚把水银压力计的玻璃管拆下来量了一下——
1 最小刻度之间的距离为2mm。
2 内径3.38mm。
记得中学物理好像说,水银和玻璃不浸润,因此水银在玻璃管壁附近会回避;水和玻璃浸润,在玻璃管壁处会上爬。
加大内径,气液界面平的部分会变多,可能会有利于观察。但水银的用量增多。
有卖U型压力计的说,玻璃管内径为5mm。不知道会好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用想那么复杂吧,精度就是凑个整数500pa,即0.5kpa

我想要精度高点,即便是把500变成250,我也觉得好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值是仪器上标明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