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utocad2006,请教

楼主(2013-02-19):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们!

我用proe4.0野火版导出的工程图,然后用cad打开,却发现我之前设置好的图形样板没显示出来即派不上用途,(图形样板设置没错也保存dwt格式了,单独的打开cad,那么图形样板可以用,用导出的工程图打开即用不上),因为我标注尺寸,标题栏图框都是在cad中来完成的。有哪位大侠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
导出的全都在一个图层里面  当然用不上了
笨一点的办法就是  线条一个一个的复制
好像也有好的办法  就是导出的时候要设置一下某个文件  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有一个笨办法,试一下,可将导出的图,贴到你的模板上。当然,这样层也没有分开,只能再倒一下。但标注,标题栏可用你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