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AXA绘制椭圆齿轮的齿形

楼主(2013-02-19):
我有一副M=2,Z=27,A=28的椭圆齿轮,求那位大侠帮忙

网友:
出个标准齿轮,然后打散,最后只保留一个齿形,再画个椭圆,再把齿形复制过去。好像哪里不对劲

网友(2013-03-22):
画的时候就有一个齿的,单画这一个,主要是不能得出椭圆的数据。。。

网友(2013-09-07):
我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