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经验是怎么增长的?

楼主(2013-02-19):
各位大侠,你们刚开始工作是怎么增长或者获取到机械设计经验的?比如如何快速选型,比如采用某种机构?等等

网友:
一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吧,多看多想,看到别人的机构多想想机构的原理,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机构,自己来做的话可以采用什么别的机构,选型一开始肯定是快不起来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自然就快起来了。见多识广,这个词很有意思。
再就是修炼自己的内功了,这个必须静下心来看基础的书籍。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有道理,搞设计很需要见识和动脑筋想问题,因为以前没机会做设计,发现自己很多基础知识也忘记了,现在我得补课,选型方面看着资料样本的计算样例和公式,有很多拿不定主意,如用两条滑块丝杠传动,摩擦系数

网友:
网上百度机械创新设计,可以有十几套PDF的图解版设计案例,看下来以后可以从中寻求设计灵感

网友(点评):
机械资料电脑里倒是下了很多,以前没搞机械也就没花时间去看,前辈介绍的我准备下来看看

网友: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设计+不断的失败

网友(点评):
这是个很重要的过程

网友:
勤学苦练

网友(点评):
勤学靠自己,练习靠工作

网友:
快速选型可以自己先找本资料,根据设计参数,初选型号,其它交给供应商来选择,来计算,两者结果做一比较,基本上就搞定了。
比如,你选直线导轨,你得知道它的受力点,方向,大小,布置方式,速度,加速度,润滑方式,有了这些,很多供应商有专业软件,填上这些,很快就可以验算结果。当然,手工计算一样可以得到,只是慢些而已。前题是你要知道哪些需要算,要提供哪些对参数。
比如选精密行星减速机。你得知道输入转速,运动速度,加速度,减速比,惯量,安装方式,等等,给供应商这些参数,他会帮你校核,选型。
很多知识从学校的课本上可以学到些基本知识,更多的应用知识与各大供应商那里可以学到。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是啊,选型要对资料熟悉,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想要用的东西,计算确实是个很费劲的活,有很多参数不知道怎么取值,用哪种结构好,有的东西还不知道往哪找,什么结构用什么速度合不合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