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系统抓料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3-02-19):
我打算用3个直径8毫米的真空吸盘,配1个气立可的EV系列(1.5毫米滤嘴直径,带真空开关调整功能)真空发生器,再配1个亚德客的3V110的两位三通电磁阀(接管口径M5,常闭型)。我要吸的盘料是0.1KG-0.15KG左右,垂直送料。请问这样搭配靠谱吗?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真空发生器是不是每个吸盘配一个
那种直连式的
价格也不高

网友:
肯定能用,但是我觉得真空发生器一对一比较好,因为吸盘有可能破损

网友A:
8mm吸盘 -60Kpa真空度下垂直抓取力1.6N,考虑到2倍的安全系数,3×1.6÷2=2.4N 即 0.24Kg
8mm吸盘 -20Kpa真空度下垂直抓取力0.8N,考虑到2倍的安全系数,3×0.8÷2=1.2N 即 0.12Kg
抓取物总重0.1~0.15Kg,如果抓取物表面平整,密封性相对较好,可以达到-50Kpa以上的真空度,则真空抓取系统满足稳定性要求。
气力可的EV(孔径1.5mm)真空发生器最大90NL/min,3PCS吸盘管路总长不超过1~2m可较快的实现抓取效果。
Airtac 3V110电磁阀流量最大150NL/min,通电响应时间50ms,最高动作频率10次/秒。考虑到管路长度、真空形成时间,实际使用中采用这款电磁阀的真空系统最高动作频率建议5~8次/秒,否则会出现无法抓取的情况。

如果定位不准,抓取物表面有空隙,抓取时某一吸盘会泄露,则建议使用带真空阀的吸盘或每个吸盘单独配真空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m吸盘 -60Kpa真空度下垂直抓取力1.6N,考虑到2倍的安全系数,3×1.6÷2=2.4N 即 0.24Kg
8mm吸盘 -20Kpa ...

说的真专业,有理有据,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