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螺钉上镀层

楼主(2013-02-20):
见过有些阀门装配图上标明螺栓,螺钉镀铬,镀锌,这是为什么?镀层有什么作用?

网友:
防腐防锈啊

网友A:
美观,防锈防腐,镀锌的成本低些,同时在防锈防腐的能力上也别其他的低些。

网友(点评):
就是仅有防腐防锈,没有其他的?比如增加一些硬度?

网友:
防锈防腐,美观,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一般螺钉、螺栓镀层的作用就是防锈防腐,延长使用寿命,从而保证机器正常工作。几乎没有说是为了提高硬度的。

网友(点评):
了解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观,防锈防腐,镀锌的成本低些,同时在防锈防腐的能力上也别其他的低些。

如果是提高硬度的话,一般是镀铬。

网友:
我感觉就是防锈的,也是增加密封性吧。

网友:
防锈  防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