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發生器為什么要烤機

楼主(2013-02-20):
各位大俠:

我友人的新買的激光機, 其發生器在過年后遇到要烤機6-8小時才能投入正常工作, 請各大俠告之是否正常? 發生器在放久了, 為什么要烤機? 發生器烤機的正確英文為何, 盼請各位告之, 謝謝

网友:
我们由于春节放假,设备长时间未运行,冷却水温过低,激光发生器有检测水温功能,水温达不到要求禁止发生器启动,运行1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长时间不使用,里面的膀浦源及内部激光能量可能会有变化,烤机是为了使用过程中能量稳定,不发生跳动,而影响工艺的需求

楼主:
謝謝各位大俠回應, 但該機要烤6-8小時, 是否過長不合格?

网友:
感觉有点类似于汽车热车吧,对设备性能有好处

楼主:
據我知, 很多日本發生器都是只要一小時烤機, 但不知為何此機要6-8小時?

网友A:
日本的要热机?日本三菱即开即用的。德国设备只要关机就得热机原因在于发振器类型不一样。
热机我问了下他们,原因在于发振器内部长时间不用内部有水分等杂志在热机后排出对加工稳定性有很大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要热机?日本三菱即开即用的。德国设备只要关机就得热机原因在于发振器类型不一样。
热机我问了下他 ...

唉! 還是鬼子的靠譜, 鬼佬的都要烤, 朋友的機, 事實烤了一天才不跳, 還是剛買的新機啊

网友(点评):
呵呵,还是等国产OK后买国产吧,中国依赖国外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点评):
兄弟: 國產還有很多路要走啊. 舉個例子, 我有個師兄現賣柴油機的, 以前全賣進口機, 現因國產機質量提升了, 亦有賣國產的. 國產機大問題亦不多, 但很多本不應該發生的小問題一大籮, 光派人維修差旅已花不少錢

网友:
长时间不开机 机器内各种保护气体混合程度浓度都不达标 而且 发生器的温度也是问题  太低的话 可能有损坏的危险  所以出厂的时候 设置检测装置了
通常 白天用 晚上关  温度高于最低使用要求的话  时间不会很长

网友:
恢复激光光腔到正常使用的状态,包括光腔内的清洁,密封圈等得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