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主轴的定子与转子,有国产的吗?

楼主(2013-02-20):
我想做一个转速在10万转的主轴,想买国产的定子与转子,主轴自己做,国产的哪家可以做到高转速的转子。转子中间有孔,我自己固定在主轴上。

网友A:
这个我感觉轴研科技还是比较靠谱的,我是原来的轴承研究所出来的,对于高速电主轴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我见过转速在10万以上的电主轴,进去要戴耳麦的。另外润滑和轴承也是关键,哈哈,浅谈而已,祝你新年快乐,新年有好的收成~~

网友B:
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应该注意多方面考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感觉轴研科技还是比较靠谱的,我是原来的轴承研究所出来的,对于高速电主轴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我见过 ...

前辈说的应该是轴承或者轴瓦的电主轴吧?(小弟不懂)。我做的是用空气支撑的主轴,去年做了一个2万转的,声音非常小,因为用的变频器不好,听到的只是变频器的电流声还有风声。

网友(点评):
空气点主轴还是有点高科技的东西,摩擦系数基本为零,我只是用过圆度仪,那个主轴是空气主轴,测量精度很高

网友(点评):
我一做了一个圆度仪,用电感头测了一下标砖球的圆度,大概在0.2微米左右,当时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应该注意多方面考虑啊

首先难住我的是内装电机问题,没有太好的

网友:
如果是电主轴,转子本身就是主轴了,几万转以上的转子和主轴是一起做的,因为平衡的缘故。

网友C:
一般10万转的要空气或者磁力浮主轴了否则难长寿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10万转的要空气或者磁力浮主轴了否则难长寿面

打算做的就是气浮的,以前做了一个2万转的主轴,因为电机没选好,所以声音有点大,不知道国产的有没有好一点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