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材料零件变形问题

楼主(2013-02-20):
我公司有一40Cr4材料的零件,调质处理,硬度HBN255-302。先镗¢30的孔,过3-4小时后孔会缩小0.005mm左右,再钻中心距20,孔径¢14的相关孔,¢30的孔口局部会变大0.01mm左右,严重的有0.02mm。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侠能帮助解决?

网友:
材料不稳定,正常问题,

1,首先你要去追这个材料是怎么来的?不追这个,玩不下去,比如轧坯与锻坯的加工变形不同,锻坯与新式快锻机打的又不同,你不了解材料怎么来的,就不能控制其内应力,神仙也没辙,所谓能人、大虾是因为懂这个了,并不是他有啥高深技术,你必须明白这个,

2,对于难以控制的变形,要求高的加工,你可以采用分次退火、粗加工,调质,半精加工,去应力退火,再精加工的分步骤形式,逐次消除应力变形,我就是这么玩的,但成本高,没办法,想玩好了就得多花钱,

网友(点评):
大侠真厉害!您说的第一点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去分析,只是第二点会想办法去解决。

网友:
说的不错,想要好的得多花钱

楼主:
非常感谢2266998 的回复。该零件是汽车前轴,属长杆类零件,辊锻制坯,模锻成型。对于你说的热处理,该零件好像不能实现。我公司其他型号的零件毛坯成型方式相同,加工工艺也相同,但从没出现过类似现象。唯一不同的是该零件的材料40Cr4-B,其他的要不是碳钢,要不是42CrMo.

网友(点评):
42CrMo比40Cr的内应力与加工变形趋势都小,相对容易控制,40Cr做大轴的材料,有些要求立即退火的,见过热加工以后没有即时退火被冷风吹裂的,

网友:
学习了,做个记号,搞懂材料真是机械设计的基础。

楼主:
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办法?现在孔变形后尺寸超差,已经影响到发货。

网友(点评):
就像生病了,要找病因,治病,治了才会好,想表面处理一下,或敷衍一下,你发货了,到客户那里还是变形,人家照样不能用,最终你就没有生意了,玩工业,讲究个认真,学德国人吧,你企业就可以长久存在,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