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维修中圆柱度超差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3-02-20):
1、床头箱主轴中心线对对溜板移动导轨的平行度超差。

消除方法:重新校正床头箱主轴中心线的安装位置,使其在允差范围之内选用长300mm的检验棒测量上母线不能超于0.03mm,侧母线误差不得超于0.015mm,检验棒伸出一端只许向上偏,向刀架偏。

2、床身导轨倾斜度超差或装配后发生变形。

消除方法;调整垫铁校正床身导轨的倾斜度,保证溜板在1m行程上允差为0.02/1000mm在全长上允差为0.03/1000mm。

3、床身导轨面严重磨损。溜板移动时,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和溜板移动时的倾斜度超差。

消除方法;刮研导轨,修复精度,保证溜板移动在垂直平面内的直线度为:0.02/1000mm;全长0.04mm;溜板移动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为1m长0.02mm;在全长上为0.03mm.

4、用头尾架两顶尖,车削时产生圆柱度超差。

消除方法;调整尾座两侧的横向螺钉,消除圆柱度超差。

5、床头箱温升过高,使机床产生热变形。

消除方法;如冷态加工时工件精度合格而运转数小时之后工件才超差,除了适当调整主轴前轴承润滑的供油量,还应检查润滑油粘度是否合适,必要时换用粘度合适的润滑油,调整轴承间隙。

6、切削刀刃不耐磨。

消除方法:根据加工零件材料正确选用刀具、切削速度和进给量。

7、为了区分是机床故障还是工艺不当,可精车外圆作实样测试。
试件材料:钢45经正火处理,直径50-80X250mm圆柱度允差为0.01/1000mm.

消除方法;根据试件实测精度情况,有针对性的排除故障。

网友:
主轴箱主轴中心线对对溜板移动导轨的平行度超差。

解决方法:重新校主轴箱主轴中心线的安装位置,插入检验芯轴在在主轴锥孔内,使其在允差范围之内选用长300mm的检验棒测量上母线不能超于0.04mm,/300,向上(热检),侧母线误差不得超于0.015mm,/300向前(向刀架偏)。

网友:
我是做摇臂钻的,进来看看有用吗

网友:
看看吧,没事儿多学习

网友(2013-07-06):
书上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