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落料,想用压缩空气吹料,求教!

楼主(2013-02-20):
现在用的机械手按步距推料,但是推料冲压取料太费时间,想用压缩空气把工件吹走,把程序改成连续冲压,能提高点效率。不知道吹件时候升力怎么计算,产品大概1.2KG,幅面大概280*247,3MM厚,用0.6MPa的压缩空气能否吹起来?求教!!

网友:
冲电机硅钢片那么薄的轻的工件都没见过用空气吹的,不知道楼主的时什么工件和冲压工艺,电机硅钢片的冲压工艺是用自动送料机和接料手实现连续冲压。

网友:
这么重,稳定性真的无法保证。

网友:
有创意,若行的通发出来看看```

网友:
压缩空气吹件已经是用的很成熟了。
没什么需要计算的,再精确的计算都没有实际验证一下管用。
拿气枪吹一下工件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一个气枪不够可以同时使用两个以上的气枪,另外,落料模的凹模中的卸料快中也可以加工几个排气孔

网友:
吹料是可以的,但这么大的工件,吹料能否保证连续稳定性就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