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16i-M 铣螺纹螺旋插补报错

楼主(2013-02-20):
设备:卧式加工中心(三井HU63A)
系统:FANUC 16i-M
问题描述(举例)
G00 X0. Y0.
G43 Z200. H45(10齿 梳齿螺纹铣刀)
G00 Z5. M03 S800
M08
Z-20.
G01 X12.5 Y0. F80.
G03 X12.5 Y0. I-12.5 J0.Z2.(执行时报错 021 ILLEGAL PLANE AXIS COMMANDED)
G01 X0. Y0. F500.
G00 Z200. M05
M09
M30
(默认G17平面)

021报错:在圆弧插补中,指令了不在指定平面(G17、G18、G19)的轴。
同样FANUC 15M设备运行无问题。我个人怀疑是机床坐标平面参数设置差异。
求高人解释:

网友A:
没有半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半径补偿!

我没设补偿

楼主:
问题找到了,9927/2参数未开通。。。研究中

楼主:
9927/2更改的方法不了解,FANUC官方解释,没有买这个功能所没有开通。跪求更改方法。难道木有人会吗?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的螺距在哪体现?螺距是多少?

楼主(2013-03-25):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的螺距在哪体现?螺距是多少?

原因已经查出来了。当初买设备时没有买次功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已经查出来了。当初买设备时没有买次功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Z-20.
G01 X12.5 Y0. F80.
G03 X12.5 Y0. I-12.5 J0.Z2.
你从-20插补到z2也是错误的!螺距就是22了!
应该再加一个k指定螺距 否则你干活就要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是我打错了!感谢,设备上编程是对的,我用宏写的,最大的问题是9927/2无法开通。同样的程序段换台设备就可以运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Z-20.
G01 X12.5 Y0. F80.
G03 X12.5 Y0. I-12.5 J0.Z2.

想不花钱也可以,用软件生成G01的程序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