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个上下料的6轴机器人,负重1kg,要用什么电机和减速器?

楼主(2013-02-20):
我想设计一个上下料的6轴机器人,各个臂用45#钢板焊接,活动半径60cm,最大负重1kg。打算用交流伺服电机。想请教从第一轴到第3轴的电机用多大的功率?多大的惯量?要用什么电机和减速器? 有推荐的电机牌子吗?第一二轴使用RV减速器和谐波减速器从使用寿命和精度和刚性以及性价比哪个更加理想?重复定位精度0.05mm就可。

网友A:
呵呵,我更关心的是你用什么软件控制??
做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更关心的是你用什么软件控制??
做出来分享一下。

我也是关心这个

网友:
请假个问题,为什么臂用45#钢板焊接?

网友:
45钢估计太沉了吧。。。关键是如何控制。。。

网友:
45确实太沉了,0.05相当牛叉啦,期待大神的作品。电机如不抵制日货的话可以问问安川,抵制的话问问Faulhaber或者maxon吧,想选便宜的可以找Motech;Portescap搬到印度后貌似质量已经和国产也有点差距了,国产可以问问埃依琪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45号钢可以取料方便一点,现在又不能开模铸铁,只能多打孔减重了,用铝合金怕钢度不够。各位大神有从第一轴到第三轴的电机资料吗?分别要选高中低的哪个惯量?对于重复定位精度,实际生产时达到0.3mm就可以的(对于机器的精度当然是越高越好了),因为从流水线上抓取工件套入机器上  设计有导向槽。

网友(点评):
用铝合金怕钢度不够。??? 飞机的材料大部分为铝合金。

网友(点评):
没有计算过,不知道够不够。但是铝合金的弹性模量确实很低,高的也不到80GPa,如果刚度要求高的话,真有可能不够。飞机用的是泡沫铝。

网友B:
计算起来很复杂,参考同类型的成品得了,最大那级可能要3-400w左右。0.05mm很难,

网友:
采用合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起来很复杂,参考同类型的成品得了,最大那级可能要3-400w左右。0.05mm很难,

谢谢指导。550W的中惯量伺服电机或750W的低惯量伺服电机,是不是可行?0.05MM只是理想值,实际产品能达到0.3-0.5mm就可以使用了。我想如果不先把目标要求定高一点,最后的结果会更不好。

网友(点评):
0.05mm是国标值,实际上物流机器人非高精度的不许要达到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45号钢可以取料方便一点,现在又不能开模铸铁,只能多打孔减重了,用铝合金怕钢度不 ...

小臂和腕部使用铝合金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大臂不能吧。飞机上主要的承重梁应该还是钢材。

网友:
负重1KG,用铝合金可以的,都用谐波减速机重量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550W的中惯量伺服电机或750W的低惯量伺服电机,是不是可行?0.05MM只是理想值,实际产品能达到 ...

可行,精度的高低与器材和加工要求(也就是费用)的关糸很大,

网友:
进来学习如何做机器人……O(∩_∩)O~

网友:
0.05mm的重复定位精度确实很难了。用什么型号不是凭空说出来的,虽然可以进行参考设计,但还是自己计算计算吧

网友:
一公斤,不用45#钢,用铝合金够了。0.05精度很高了。重要的是控制系统。用多大的电机,不是我们说了算的。要看速度和你的自峰运动部分的重量。

网友(2013-04-28):
45#鋼板我還是第一次聽到耶

网友:
合金材料可以

网友:
好专业。很多不懂

网友(2013-06-26):
楼主,钢板焊接的机械臂性能不好,而且即使能达到0.05mm,过段时间精度也会没了

网友:
RV可以采用帝人的!

网友(2013-09-26):
有大神指点吗

网友:
0.05,老兄,这个真有点难

网友:
推荐:
1,2轴电机1.2Kw
3轴电机750w
4轴电机400w
5,6轴电机100w

网友C:
材料上我不上来,对根据你的精度实际,仿真一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铝合金在整体上应比45闲的大些,但质量轻,同样壁厚铝合金可定比45引起的振动大,影响精度。我一般是利用ansys把主要零件柔性化,替换到adams中,做一下仿真得到刚性机器人与柔性机器人末端的差值(这个差值应该就是一个振动范围,自我认为)。 电机选交流伺服,减速机看你负载1KG不重,选谐波吧,1轴估计的大于等于400W,2轴估计的大于等于400W,3轴估计200--400W,4轴估计200--400W,5轴估计100w足够,6轴估计100w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更关心的是你用什么软件控制??
做出来分享一下。

如果是点到点的六轴直线插补方式,用单片机STM32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2013-12-18):
0•05精度很厉害的了。期待

网友:
你关注一下!通常使用RV或谐波减速机

网友(2014-08-10):
引用 网友C:
材料上我不上来,对根据你的精度实际,仿真一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铝合金在整体上应比45闲的大些,但质量轻 ...

您好!我有个问题,您进行仿真,柔性体与刚性体的误差,这个误差肯定是有的,可是不大于多少才是合适的呢?

网友:
负重不大,用铝合金没问题的,电机选型你可以计算,参照论坛有人发的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具体选择计算很详细。

网友(2016-01-04):
我也很期待知道

网友:
难度较大,希望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