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安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安装?

楼主(2013-02-20):
我公司现在现场装配时经常有工人反应轴承难安装不好装,首先是把NU230与22217轴承先安装到齿轮轴上,然后整体放入箱体内,但是由于22217外圈稍微不注意就倾斜,导致无法正常垂直砸入箱体下面轴承孔内,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下面是简单示意图(两侧都有法兰盘,图上未画)

此图上面为nu230轴承 下面为22217轴承

下面工人吧轴承先安装到齿轮轴上然后整体放入箱体内

网友:
静等高人解答,学习学习

网友:
下面轴承先装到箱体上,再把已经装好NU230的齿轮轴装入,是不是方便点

网友(点评):
此法不好这样也牵扯内圈跑歪不好砸

网友:
想办法做个工装导向吧,保证垂直并对中。

网友:
一个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此工装只能起到齿轮轴对中作用,可是下面22217外圈导向怎么处理?

网友:
两个轴承同时装配,而且要保证同轴度,这个难度确实有些大
齿轮箱体加工要求比较高
如果不考虑改变箱体结构的话,还是做工装吧

网友(点评):
做什么样的工装那?我考虑了很久都没想到合适的办法

网友A:
两边轴承位法兰

网友(点评):
您想表达什么? 这个箱体本来就是带法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轴承位法兰

把轴承装在带法兰的轴承位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先装配里面的轴承,轴到位后再装配外面的大轴承

网友:
可以加热箱体经行热套

网友(点评):
这只是箱体一部分,整个箱体直径1800mm,而且是焊接件。

楼主(2013-03-25):
后天SKF上海总部的专家要来听说是老外,这问题问他会不会显得白痴呀?

网友:
导致无法正常垂直砸入箱体下面轴承孔内
----------------------
为什么要砸?用压力机压吧。

网友(点评):
太大没那么大的压力机,外壳直径太大

网友:
兄弟为什么不把不同零件着色啊。方便看呢

网友:
为了保证工件滴品质,你这种装配工艺工序不能改变。唯一滴办法,就是做个工装,保证轴承安装滴对中性

网友(点评):
现在问题不仅仅在于对中性,而是在于下面那个22217轴承外圈不容易固定,容易倾斜,目前已经在齿轮轴端弄一个端盖顶住22217轴承外圈,可是在压的过程中还是不理想

网友(2014-05-02):
我们设备上调心滚子轴承使用的很多,安装方法是:
先加热轴承,把轴承套到轴上,这是很难保证轴承外圈与轴不倾斜,但是没关系。
在把外圈和轴压入壳体初期,外圈往往是倾斜的,此时针对倾斜方向相应的击打调整,使外圈大致摆正,然后继续压,当外圈1/3高度压入壳体后,它会有个自动调节功能,就是自己能摆正;当外圈压入1/2时,肯定是正的,这是可以加快压入速度和力度。
压到位后,用深度尺检查,没点问题。

网友:
轴承内外侧之距离和装配距离要避开,要有差。

网友:
外面那两个面是加工面吗?

网友:
能否倒过来?先反向固定齿轮及轴承,然后箱体自上向下将齿轮及轴承压入箱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