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材质的钻头好用?

楼主(2013-02-20):
请教大师们,是氮化的钻头好用,还是M2材质的钻头也就是W6材质的钻头好用,请用过的朋友告之一下吧。

网友A:
那得看加工什么材质了~

网友:
看工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加工什么材质了~

加工铝型材和角铝一般用什么钻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铝型材和角铝一般用什么钻头好呢?

有铝用钻头     大螺旋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加工什么材质了~

对于普通A3料和45刚来说呢,氮化料是不是4341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加工什么材质了~

还想问下加工亚克力和尼龙呢?  感觉加工塑料在没有冷却的时候钻头特别热啊

网友(点评):
亚克力尼龙,韧性好,加工时肯定发热量很大,没有内冷的话,建议使用OSG的NEXUS-GDS,或者其他厂家不锈钢、铜铝加工用钻头。需带涂层,耐磨,摩擦系数小。

网友:
这个问题也实在太笼统了,就像问大家什么样的女人漂亮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铝型材和角铝一般用什么钻头好呢?

加工铝材的有很多,高速钢、粉末高速钢、硬质合金的都行。根据具体加工定。
先把情况说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想问下加工亚克力和尼龙呢?  感觉加工塑料在没有冷却的时候钻头特别热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