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板材料厚的公差

楼主(2013-02-20):
我手上一个冲压件,定义的材料是钢板 B-2.0/Q235B,供应商前面送的件都是2.0的厚度,但前几天突然送了一批只有1,8的件(该批零件料厚为1.80~1.83),我提出疑议,怀疑供应商用1.8的板在做零件。

  随后反馈至供应商,其解释所用的板材是 2×1510×3000  热轧钢板, 按国标其料厚公差为±0.21,所以这批件是合格的不同意退货。 我们这边质保也无法判断,说让研发的先给出标准他们才能判断。

  我觉得±0.21的公差应该是该卷钢材的绝大部位料厚为2.0左右,但局部变化可在该范围内,而不应该是其大部分部位的料厚都在极限公差处,觉得不合常理.我刚入职场,经验不足,所以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下,是供应商在忽悠我还是我自己理解错误?

 如果供应商没问题, 那是不是以后冲压件的图纸需要标注料厚的公差?

请各位前辈勿吝赐教为感!

网友A:
你的图纸上对厚度有没有公差要求,没有要求就只能按国标了。一般直接扎制的钢板肯定有误差,如果对厚度有要求,最好在图纸上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纸上对厚度有没有公差要求,没有要求就只能按国标了。一般直接扎制的钢板肯定有误差,如果对厚度有要 ...

图纸材料表面粗糙度标的是不做任何处理,按国标规定,此种状态下,零件料厚是由原材料决定。那看来只能在图纸里把料厚公差补上了,可把料厚公差补上会不会出现供应商原材料采购问题,其原材料只能采取定制?

网友:
国标和非国标相差很多

网友:
现在的企业材料都按下公差做的很多啊,国情问题

网友:
这是价格竞争的结果,做下偏差整体总量就下来了,一张下浮几块钱,他赚的多,你也高兴。于是就有了市场,就形成我国特有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再竞争,就超出了公差也是常见的,到了买料的地方,老板会问你要足厚的还是......。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了,就会注重质量,那是就好了。不是现在国人都买名牌服装吗?

网友:
板材和管材的厚度下差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良潜规则之一。在实际交易中,分销商把材料卖给客户的时候是计算重量而不是称重量,他们购买的时候是通过称重来结算的,这样分销商可以从中稳赚厚度下差的那份钱。在现代冶金轧制技术下,误差是以百分之几毫米计算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技术达不到的问题,但就是因为这个潜规则,大家有钱赚,依然抱着这个几十年前的公差说事儿。没办法,在实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制定者当中肯定有来自企业的,他们不提,我们的机械手册就不会改变。
实际设计中,遇到管厚,板厚的时候,一定要和工厂说清楚是标称厚度还是实际厚度,要不就在图纸上标明严格的公差,迫使他们卖更厚的然后回来切削

网友:
楼主可以去查

GB-T3274-2007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厚钢板和钢带

GB/T 709-2006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网友:
中国特色,稍正规的商家,一般取下偏差。板材稍好,象方通,角钢,槽钢就更乱了。国标角钢直角处最厚,有的角钢这个部位都有特意做薄的,也有角钢用板条折弯的。暂时没有办法改变。能做的是买材料时要求是足厚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发帖,尤其是八楼的朋友帮忙把国标都贴出来了,由于昨天加班回来太晚没上社区,吃一堑长一智,后续图纸上就标明材料厚度公差范围或者和供应商签订技术协议时规定料厚公差范围,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