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微细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3-02-20):
今天去一个朋友那里,遇到一个产品:已经用报废了的吸微小芯片的吸头,需要的孔径3μ,孔变大到5μ了就不能用了。
请教各位加工高手,这怎么加工出来的?精度如何保证?又如何测量?

谢谢各位的回复,今天忙没及时回大家,请谅解。
今天百度了下。
那玩意昨天晚上我那朋友告诉我是3miu(拼音),我就理解成了3μ,所以就有了这个贴子。
今天百度了下,原来他说的3miu,其实是3mil,1mil=1/1000inch=0.00254cm=0.0254mm,则这个3miu就是3mil=3*0.0254=0.0762mm。
图如下:(网上下的图,为了避免免费给人做广告,把联系电话贴除了)。
材料:钨钢,
目前市价:120元/支左右。
不知道懂加工的行家谁能告诉我这加工工艺。
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钻头最小直径才16μ……
怎么做的那么小,激光?

网友:
普通激光都做不了啊,一般都有十几微米的直径了.

网友:
电子束我在实验室里见过聚焦到2微米的实验照片,也许是用这个做的。
楼主有照片吗?这个件全名叫什么?百度下看看。

网友:
汗颜啊, 这么小的孔!

网友:
那么小的孔?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喇叭孔是激光打的。但是也没有那么小啊。

网友:
这么小的孔

网友:
我想是不是像烟头上面打孔一样用激光啊

网友:
一般应该用高能束。批量加工就很经济。道长说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也有光刻的,比如芯片线路的65nm制造工艺以及48nm以下的制作工艺,其实就看你有没有合适的装备。

我见过别人用十多微米的钻头钻出来的报导,但自己做,国内就很少有这样的人了。

网友:
测量用那个白光显微镜,或者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就可以了。现在国内有一些高校和企业都有。

楼主:
有哪位社友能给个加工工艺和估价么?
谢谢先!

网友:
如果3miu就是3mil=3*0.0254=0.0762mm 那么是电火花高速穿孔机做的。
机子价格从2万到10万,原理是一根铜管,专门有做这铜管的,你买机子就可以买铜管,你如果要加工几个可以找外加工,江浙比较多。
如果数量多,拿就买台好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的加工工艺.
领教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了解了

网友:
这孔打多深?

网友:
钨钢能冷拔吗?如果可以,可不可以先拔出小孔,然后加工外形。

网友:
孔长在一毫米以下的话电火花是首选。穿孔之后进行拉丝抛光。
火花机三十万左右,抛光设备就不懂了。

网友(2013-05-26):
这样的微细孔是用U-EDM机放电加工的,最小可以加工0.03MM的孔。

网友:
小孔加工费估计要50块钱左右。

网友:
可能只有用激光了,这孔那个叫小啊

网友:
得好好学习,这样的小孔是如何制作。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孔小于1丝,不知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激光打的多。

网友(2014-08-18):
这个不难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做的0.076mm直径电火花微孔机能做出来的,我最细做过0.04mm直径的孔 。钻头加工我也做到0.05mm直径的孔了。需要的可以联系我13381227162  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