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和电机如何连接

楼主(2013-02-21):
如图,交流电机输出轴直径为10mm,转速为每分钟160,平键连接,要带动一个圆盘,负载大约5KG,怎么连接才牢靠呢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器

网友:
额,你这个东西,社区里上次讨论的很详细的一个方案,你可以搜索一下看

网友:
减速器增大转矩转速变慢

网友:
连一个分割器,或是下面用DD马达。如果不要分度就选一减速机

网友A:
中间增加一个连接装置不可以吗?

网友:
如果不要求电机与圆盘同轴的话就可以布置减速机与链轮链条或皮带轮组配合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也可以用联轴器,也可以用链条皮带

网友:
齿轮同步带连接

网友:
你去看一下理瓶机就知道了

网友:
你是想把圆盘装在电机扭矩输出轴上还是想通过电机扭矩输出轴经过一个传动装置来带动这个圆盘 所以你的问题没问清楚

网友:
你可以用  ----免鍵軸套 這四個字找到一卡車的供應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增加一个连接装置不可以吗?

同意,一般都不会直接连接的.......

网友:
这是一个可调减速电机吧,先查它轴向载荷是多少,如果允许,可以在中间加个连接套,盘上打丝孔与套连接。

网友:
   如果是扭力达不到要求,可以加一个行星减速机,再与圆盘连接。。。也可以加联轴器直连。。。。

网友:
圆盘上可以打孔吗,可以打孔的话比较好做:先做一个内孔10mm,带键槽的法兰,法兰的直径可以做大一些,在一个很大的圆周上均匀打3或者4个螺纹孔,再在圆盘上打伤光孔,怕干涉还能打沉头的;圆盘不能打孔,就不好弄了,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方法太多了,lz将你的工况描叙得更清楚一点,才更有针对性!

网友:
一般用平键连接就行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
可以用联轴器,同步带,齿轮,链条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