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煤浆锅炉选型,请教

楼主(2013-02-21):
小弟的公司要对现有锅炉的吨位从4吨提升到6吨,求大侠们给点资料或建议参考。

网友:
首先说,锅炉不是随意就可以扩容的,容量用满了,压力等级也到极限了,就扩不了,

计算以后,确实可以扩,有富裕容量,先报劳动监察,批了,就可以玩,

输送部分首先要提高输送能力,管道大概要改,其次就是要重新选水煤浆烧嘴,选烧嘴与你炉膛尺寸有关系,要计算火焰的长度与扩散范围,

大致就是这么个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