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钢加工壁厚2.27mm的圆筒,高70 ,内外表面的公差都是5S ,这个很难吗?

楼主(2013-02-21):
         用钢加工壁厚2.27mm的圆筒,高70 ,内外表面的公差都是5S ,这个很难吗?  是不是成本更高点?  菜鸟求解答。

网友:
不难是不难,说说怎么干出来的!

网友A:
外径多大?同样是高度70,外径10和外径100加工难度差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径多大?同样是高度70,外径10和外径100加工难度差很多的。

确实,加工工艺彻底不相同啊

网友:
小孔很难,大孔也很难。一个难光洁度,一个难变形。看看图纸再说了。普通的拿无缝管就可以了。

楼主:
外径是58.65~70 ,内径是54.10~15 ,高73~73.06  ,求高手赐教啊,最好能告知报价?越详细越好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