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各位指教,这部分叫什么,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2-21):
前几天见了一个焊接送丝机,只知道上面一部分很关键,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也很想闹明白其中原理,敬请各位大侠指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氮气弹簧
是采用氮气作为工作介质
工作原理相当于氮气膨胀和压缩

网友:
该部分应该是“气体弹簧”。是将氮气或空气按照需要的压力封闭于外壳内活塞的前端或后端,使活塞杆可以向外拉伸或者向内压缩,相当于拉簧或者压簧。该“气体弹簧”在此处相当于拉簧,其作用是平衡焊机前端的重量。

楼主: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还有点细节需要请教,那焊枪怎么会停留在在任意一位置呢

网友(点评):
你这个焊枪只有这个气弹簧驱动么?应该有电机吧,我想气弹簧只是起到一个辅助阻尼作用,有一定的保持力矩

楼主:
刚才我也在网上搜氮气弹簧了 还是不大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还有点细节需要请教,那焊枪怎么会停留在在任意一位置呢

哦 谢谢了 我见到的是手拉的 呵呵 拉到什么 停到什么位置 我在查查气弹簧的工作原理 谢谢了

网友A:
停留在任意位置 当然是阻尼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留在任意位置 当然是阻尼作用

学习了。。。

网友:
图上这个很像破碎锤

网友:
xuexue& h% H7 w' |&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