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可以按照同一个方向旋转,并且可以任意升降的机械机构

楼主(2013-02-21):
最近跟同学一起制作个蛋糕制作机器,遇到困难寻求贵网站的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
蜗轮 蜗杆!

网友:
有点模糊 是在那一个坐标同一方向旋转又是那一个坐标任意升降

网友:
呵呵,来个加工中心的主轴?一个电机负责升降,一个电机负责旋转...

网友:
滚珠丝杠

网友:
蛋糕制作机器用3D打印完美

网友:
没有图不太好说,听上去结合楼上的意见,你可以尝试看看滑环技术的思路,两个电机就能搞定

网友:
你看看台钻应该是和你,买一个很便宜,如果要求在不同的高度位置停止,可以加一个锁紧的小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