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面公差和基本尺寸的距离怎么调啊 ?

楼主(2013-02-21):
     SOLIDWORKS里面公差和基本尺寸的距离怎么调啊 ?如图隔的也太宽了吧!
谢谢!

网友:
在左面的尺寸里面可以把空格给删掉
但也改变不了多少,那个间隔还是挺大的

网友:
公差位置,有居中,靠左靠右的选择吧

网友:
也有过这样的问题,不知该怎么调,估计是不能,不过,可以接受。只是看着你的公差与基本尺寸  字体的高度比例好像不是1:2

网友(2014-12-29):
你跑错地方了,这里是AUTOCAD的版区。你去SW的版区提问题吧